[已解决] 新人求助 f3 evo 刷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7-08-28):
新买的f3evo飞控,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用betaflight刷固件,可以连接上且刷固件成功。但是一断开数据线或是在调参中点保存并重启,飞控就会回到dfu模式,需要重新刷固件。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解决问题了。原因是安装了刷固件用的驱动,将VCP和CP210x卸载就可以了

多大轴距的鸡鸡

网友:
会不会是BF软件下载不正确?枳实怀疑

楼主:
最终解决问题了。原因是安装了刷固件用的驱动,将VCP和CP210x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把boot焊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把boot焊在一起了

确实是这样。_。 我刚刚把boot焊开后好像正常了,然后我尝试再重刷固件时刷机成功后不能连接。。。不知道怎么办了新人求助 f3 evo 刷固件的问题 飞控,固件,F3,betaflight,泡泡老师 作者:hdd1999 93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的时候不要把BOOT焊着 用导电的定西连着    一查上USB就松开   再来刷固件[已解决]刷固件
http://ww ...

我把boot焊开之后按你说的方法连接电脑,固件刷成功了但是dfu没有跳回com口,飞控连接不上。。

固件刷完后就跳到这样的界面,不能连接,重新插拔后显示串口连接失败

楼主:
问一下怎么选com口呢?之前刷好固件后就直接可连接,现在连不上

网友:
boot短路吗

楼主:
boot应该是已经焊开的,需要用导线短接才能进入dfu

楼主:
boot应该已经焊开了,现在需要短接boot才能进入df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后请给个最佳答案

还没搞定....没有可以选的东西啊

楼主:
变砖有什么迹象呢,现在电脑可以识别dfu,飞控的红灯是亮的,蓝灯会闪。。这样真的是变砖了吗?

楼主:
还是弄不好,换了电脑也没用,看来真的是飞控板的问题,打算重新买一个了。不过还是谢谢啦,最佳答案给您

网友:
再短接boot刷一次固件试试

网友:
BOOT用镊子短接,就不要用焊接,这样随时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弄不好,换了电脑也没用,看来真的是飞控板的问题,打算重新买一个了。不过还是谢谢啦,最佳答案给您 ...

能短接BOOT刷固件,但是刷完之后上电,自检通不过,找不到COM口的话,重点检查传感器是否虚焊。就是那个5*5MM的小芯片。

楼主:
我又回来了。。。刚刚换了个新的f3evo还是这个问题,看来不是飞控板有毛病啊

楼主:
我试试重装一遍驱动。。。

楼主:
无语了。。重装一遍驱动也不行。。。真是见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后请给个最佳答案

我的BOOT了还是没有用, 固件都刷不了,蓝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