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池的电压

楼主(2017-08-29):
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个看电池还有多少电,怎么看

网友:
电池100%时约4.2V,3.8V的话大概是60-70%左右。

网友:
3.8×6
这已经到保存电压了

网友A:
充电器只可以看到充进去的电量,放出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只可以看到充进去的电量,放出的电量

不可以看电池还剩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看电池还剩多少吗,

只能通过电压的大小去判断,楼上已经说过了
电量是电流对时间的累积,所以你要显示测出来的话要充放电
充电器不能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只能估算百分比

网友:
在飞行中一般飞行最低电压在3.7左右 所以说3.8基本是没电了

网友:
3.85大约还有25-40%的样子。

网友:
3.8v  3.8v  3.8v3.8v

网友:
不用的话,这个电压就行。这个电压飞的话,飞不起来。r千万别低于3.2,有时候放的到2.8,赶紧充电,不然电池会废、

网友:
这要是18650还能飞好一会

网友:
需要多联系小学语文老师。

网友B:
在飞行中一般飞行最低电压在3

网友:
顶贴,没用过的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飞行中一般飞行最低电压在3

標準電壓3.7V
放電壓降到3.0V不會過放嗎@@!?

网友:
(权威)锂电池电压与剩余容量的关系
电压:4.16-4.22V涓流补充:100%
电压:4.15v 剩余容量:99%
电压:4.14v 剩余容量:97%
电压:4.12v 剩余容量:95%
电压:4.10v 剩余容量:92%
电压:4.08v 剩余容量:90%
电压:4.05v 剩余容量:87%
电压:4.03v 剩余容量:85%
电压:3.97v 剩余容量:80%
电压:3.93v 剩余容量:75%
电压:3.90v 剩余容量:70%
电压:3.87v 剩余容量:65%
电压:3.84v 剩余容量:60%
电压:3.81v 剩余容量:55%
电压:3.79v 剩余容量:50%
电压:3.77v 剩余容量:45%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2%
电压:3.76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0%
电压:3.74v 剩余容量:35%
电压:3.73v 剩余容量:30%
电压:3.72v 剩余容量:25%
电压:3.71v 剩余容量:20%
电压:3.71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69v 剩余容量:15%
电压:3.66v 剩余容量:12%
电压:3.65v 剩余容量:10%
电压:3.64v 剩余容量:8%
电压:3.63v 剩余容量:5%
电压:3.61v 剩余容量:3%
电压:3.59v 剩余容量:1%
电压:3.58v 剩余容量:关机
一般手机 MP4等设置在此关机。
电池输出电流不足,减小很多。
电压:3.55v 剩余容量:-2%
电压:3.50v 剩余容量:-5%有电压但电流减小
电压:3.42v 剩余容量:-8%
电压:3.3v 剩余容量:-10%影响容量了
电压:3.0v 剩余容量:-12%
电压:2.7v 剩余容量:-13%
电池快要报废了,容量大打折扣!!!
此剩余容量为正比,不是绝对的,
只是最低忍耐点为0,如果小于0,
放电为负数,电池可能完全放光
没电,那样电池就废了。

网友:
不过这是锂离子电池的,锂聚合物电池低上个0.1V

网友:
锂电池标称3.7V,满电4.2V,放电不得低于3.3V,最好不低于3.6V。

网友:
接近平台电压,要是合格的电芯,在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