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电流计差上电池烧了不知道问什么应该怎.....

楼主(2017-08-29):
电机      5008电机 KV400
电调       好盈乐天40A电调
电池      10000mAh 25c 6s
飞控      APM2.8
!!!!应该怎么选电流计???拜托大神指点

电流计烧毁了所以直接把其中一个头子拆了

插上电池直接冒烟了可怕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你这电流计输入端怎么没有线啊,你不会直接把电供在输出端了吧

网友A:
烧了的是开关电源的芯片 4种可能1 超压 2 反接 3 负载过大 4  5v逆向供电(大电压 高于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的是开关电源的芯片 4种可能1 超压 2 反接 3 负载过大 4  5v逆向供电(大电压 高于5v) ...

谢谢!谢谢,那电流计应该选什么型号的需要注意什么?买来都是带焊接好的XT60的头子应该是不会反接的,超压那只要选支持到6S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那电流计应该选什么型号的需要注意什么?买来都是带焊接好的XT60的头子应该是不会反接的, ...

如果买来就是成品  建议检查一下通向飞控那的拍照  有没有短路或者逆向过来的高压电,一般都不会有问题,还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这玩意的质量问题,淘宝买过几个这玩意,要么电压准了电流不准,要么都不准,不吹不黑  乐迪和雷巡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来就是成品  建议检查一下通向飞控那的拍照  有没有短路或者逆向过来的高压电,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