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想问问罗盘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7-08-29):
想问问罗盘坏了会影响些什么呀

网友:
飞机不知道方向   乱飞

网友A:
到处乱串,,找不着北

网友:
丢机就是第一个   我的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处乱串,,找不着北

飞不起来,老往一边偏,是罗盘坏了还是GPS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不起来,老往一边偏,是罗盘坏了还是GPS坏了

GPS坏只是无法定位。一般罗盘问题不会只往一边。。。如果GPS坏。无法获得GPS信息.只会不能起飞或者不能返航
或者自动切换定高模式。如果只往一边。肯定是风吹的。。
罗盘坏就会乱串。甚至你都不能解锁都有可能。

你这个有可能是加速计校准不好。或者遥控器给了一个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坏只是无法定位。一般罗盘问题不会只往一边。。。如果GPS坏。无法获得GPS信息.只会不能起飞或者不能返 ...

就是起飞不了一飞就往一边倒电机电调没问题

网友:
你重新做一次比较准确的加速计校准。还有四个电调行程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起飞不了一飞就往一边倒电机电调没问题

什么飞行模式??

网友B:
我现在gps里面的罗盘在电脑上校准都没有反应,跳线帽都拿掉了,也选择外置罗盘就是没有反应!是不是罗盘坏了。

网友:
新组的机还是正常飞过的机?可以先测试下内置罗盘看看机器飞行稳定性。

网友:
罗盘中有xyz坐标。失去了坐标,机机就不知道自己的空间位置了。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方向没了你说会咋样

网友:
我的gps里面的罗盘摔坏了,校准罗盘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gps里面的罗盘在电脑上校准都没有反应,跳线帽都拿掉了,也选择外置罗盘就是没有反应!是不是罗盘坏 ...

恭喜你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