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450解锁起飞问题

楼主(2017-08-29):
我先说下过程,式飞过程中30多米高度悬停,突然慢慢落下来了,之后可以解锁飞不起来,在后来直接解不了锁。

我的视频检测不到放几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航18左右

多大的额  5200吗  会不会出现动力不够

网友(2017-12-15):
这个12.8应该不是显示的电压吧,因为我看没有装电流计,即使装了不校准也是不准的

网友:
应该是没电了吧,或者电池坏了

网友:
我也學習一下個經驗喔

网友(2017-09-01):
这等低级问题,就不用问泡泡老师了。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买apm黑板吧 红板质量差

网友:
加装数传模块,手机上就能看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同样的问题,电池电压12.4v,然后你满油状态下看看电压,那时候电压很低,然后你松开油门,电压 ...

哦哦,原来是些样

网友B:
我之前也是同样的问题,电池电压12.4v,然后你满油状态下看看电压,那时候电压很低,然后你松开油门,电压又几乎恢复,这样说明你要重新换电池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
检查电池电压了么,以及飞控的低电压保护,低电压保护有降落land一项以及飞行过程中有没触发降落land的档位开关,以及失控保护是不是设置的降落

网友:
看现象就是没电了

网友C:
或者没有校准电流计,导致限制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没有校准电流计,导致限制电压不对

我这个没有装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没有校准电流计,导致限制电压不对

电压12.8v

网友C:
3s 电最高12.6 你这哪里测出来的12.8,如果是4s的话,这会已经快没电了

另外你是飞不起来的时候测的吗

你手里这套续航几分钟都是正常的,下来的时候已经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 电最高12.6 你这哪里测出来的12.8,如果是4s的话,这会已经快没电了

另外你是飞不起来的时候测的吗

3S我连电脑测的12.8当时想看闪存日志,结果看下载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S我连电脑测的12.8当时想看闪存日志,结果看下载不了

你不说你没有电流计吗,APM电流计测量电压和电流的,你没有,电脑上怎么显示电压的

另外你电池是充满电的吗,你居然还要看电脑才知道这么个奇葩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你没有电流计吗,APM电流计测量电压和电流的,你没有,电脑上怎么显示电压的

另外你电池是充满电 ...

应该是APM自带的吧,重点是飞不了啊

网友:
这脚是亮点

网友A:
电池那么大  续航一定只有6分钟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APM自带的吧,重点是飞不了啊

重点是你是否充满电起飞的,悬停了几分钟了。

这东西续航没你想象的好,也许你觉得就是试试,实际上已经飞到没电了也有可能。

另外就想开始1楼的模友提到的,你如果设置了低压保护,而你现在显然是测不准电压的,那就尴尬了。

核心问题就是你现在什么都不懂,不懂到连问题都表述不清楚的程度。

或者你开始买的时候了解到的信息都不对。

就好比你买了一辆车,以为一箱油可以跑500km,其实只能跑10km,你问卖家是不是车坏了,卖家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该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你是否充满电起飞的,悬停了几分钟了。

这东西续航没你想象的好,也许你觉得就是试试,实际上已经 ...

电池不是满电,悬停5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你是否充满电起飞的,悬停了几分钟了。

这东西续航没你想象的好,也许你觉得就是试试,实际上已经 ...

显示的的是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那么大  续航一定只有6分钟左右吧

续航18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不是满电,悬停5分左右

5分钟左右其实挺正常的,这个机架这个电装,3s电,5分钟左右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分钟左右其实挺正常的,这个机架这个电装,3s电,5分钟左右正常现象

谢谢啊

网友C:
另外你不要总是强调12.8,

那个电压不准,你这么说明显你充电器也不是可以显示电压的,

你所有设备都是最基础的,这个电池估计也不是太好的牌子的。

我都跟你说过了电流计需要校准

APM显示电压一定是通过那个传感器,你说没有,不管是不是真的没有,你没有校准这个一定的。

所以那个电压不可信。

然后那个电压测量不准最直接的作用就是1楼说的,你明明还有电,飞控认为没电,所以就罢工了。

我之所以说这一堆,是因为你给的信息不够精确,这些可能性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额  5200吗  会不会出现动力不够

对5200,还在试飞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不要总是强调12.8,

那个电压不准,你这么说明显你充电器也不是可以显示电压的,

对的,都是些便宜货,刚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分钟左右其实挺正常的,这个机架这个电装,3s电,5分钟左右正常现象

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都是些便宜货,刚入魔

另外这套东西,其实什么额外东西都不加的情况下,2200电池,可以飞个10分钟左右,5200电池也就5到6分钟。

为什么呢,因为你电压没有提升的情况下,机身变重,本身起飞就困难,多出来的电量都不够平衡自身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套东西,其实什么额外东西都不加的情况下,2200电池,可以飞个10分钟左右,5200电池也就5到6分钟。 ...

哦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