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求助】为什么连接APM2.8加载不了固件

楼主(2017-08-29):
如图USB连接后最后红蓝闪,但初始设置安装固件固件无法加载错误,求帮助谢谢!!!!!!!!!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换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1.3.28    或者1.3.3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不是地面站版本,是固件版本哦

网友:
换个新版本mp,重新刷固件

网友:
换一个电脑USB接口,或许就可以了

网友A:
下载高版本的MP试试,或打开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高版本的MP试试,或打开墙。

谢谢泡泡老师,我选择了选择以前的固件选项加载就好了

网友:
我既然没有遇到过 可能性很低

网友:
假装我也会的样子,其实我在划水

网友(2017-10-29):
引用 网友A:
下载高版本的MP试试,或打开墙。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apm 2.8突然连接不上地面站了,用数据线和数传都不行!红灯闪烁。驱动安装正确,com口也没问题,波特率也选对了。一点连接就超时。显示“no heartbeat recived”。也换了地面站版本了,固件刷不进去,显示“通信错误,无法连接”。老师,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新人求助】为什么连接APM2.8加载不了固件 固件,APM 作者:古月qa 6793 感激不尽。卖家说我短接了jp1把芯片烧了。可是我压根就没短接过jp1

网友:
从你发的图来看,是你的网络不行,连不到服务器,
试试可否手动刷固
APM及PIX连不了服务器,刷不了固件的处理方法。附官网固件
http://www.moz8.com/thread-64212-1-1.html

要是手动刷固也不行,说明你的飞控坏了,检查32U2与2560之间的10脚芯片是否烧了。

网友(2019-01-26):
我的也是,只能下载后手动刷

网友(2020-02-01):
请教一下,升级APM固件的时候老提示连接BEBOP2 wifi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