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7-08-29):
如图,老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重启电脑。打开飞机标志的,黄金甲,选择项打勾关掉(进程里有,但不显示,电脑右下角显示);然后打开phoendix biuder后最小化;插上密码狗,连接遥控器,打开电源;再打开phoendixPC;选否。应该可以了,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你会发现有一个phoenix了,把它停止掉,再安装,你很可能点了两次,电脑卡吧

网友:
应该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