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监控摄像头DIY为FPV摄像头的线路焊接问题

楼主(2017-08-29):
有大神帮看下 哪几处是焊接+-与信号线

网友A:
你这个金属镜头有点重啊

楼主:
这个不是  上面有标AUDIO好像是生意输出的.三个针分别+-v,旁边还有一针A....可我试了,摄像头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金属镜头有点重啊

呵呵。。。感觉监控的画质不错   所以弄来试试  确实有点重66克

网友:
看起来太沉啊,万变不离其宗,肯定是先找接口定义了

网友:
这有摄像头,得是12伏才能用,这个一定要注意,镜头应该换一下吧

网友:
太大了,完了,应该很重

网友:
正、负、信号别弄错了就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  上面有标AUDIO好像是生意输出的.三个针分别+-v,旁边还有一针A....可我试了,摄像头没反应 ...

那个3p头子,右边标12V应该是电源,左边Audio应该是音频输出,中间估计是地线。

你可以把正负接到12V和地,然后再和再试试,左侧那两排有没有。

对了你要有万用表可以量一下,视频输出线一般对地的电阻是50欧姆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收割一波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3p头子,右边标12V应该是电源,左边Audio应该是音频输出,中间估计是地线。

你可以把正负接到12V和 ...

不行试了···傍边两个我12V输入,,,可信号线,里面得每个针都试了扁,都不行

网友:
,我用那个倒车的镜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试了···傍边两个我12V输入,,,可信号线,里面得每个针都试了扁,都不行 ...

那可能是数字接口吧

别折腾了,除了录像以外,时时摄像头效果好坏不光看摄像头

网友:
你好,明天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看看3p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数字接口吧

别折腾了,除了录像以外,时时摄像头效果好坏不光看摄像头 ...

昨晚折腾到现在  不行咯不搞了....害我一不小心过放了电池,下午变成在修电池了哈~~~

网友:
光知道最长的插口是调试用的

网友:
fpv固定翼无所谓,穿越机大了,板子也大了,镜头也大了

网友C:
电压12v就能用了

网友:
监控摄像头,有数字有模拟,你得先弄清楚是数字还是模拟的,然后再找接口定义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12v就能用了

你就是那个3P的???3P是有没有字母标识的呢???电压得满12V才行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模拟摄像头  3p插头里面12V别插错 其他两个换着插插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是那个3P的???3P是有没有字母标识的呢???电压得满12V才行吗?

有标记,电压2S也能用

网友D:
这是用的蔡司镜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的蔡司镜头啊!

没那么高档  就普通的监控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档  就普通的监控摄像头

监控用的镜头,就是蔡司。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E: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

搜  泡泡老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