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板机改fpv第三代机(一)

楼主(2017-08-30):
大家好久不见哈!还记得我前面发的文章吗?前一次文章结尾我说过要做三代机会新增fpv空投功能而且机身会更坚固。就这加强机身我就头疼了好久,不过还是做出来了  这次文章将会分为两篇,第一篇(本篇)写的是机身加强,第二篇(下篇)会写电子设备的摆放        上图
看看机身与前两代是不是多了许多黑点啊,这黑点其实是固定用的扎带的一部分。  固定的什么?看看下面一张图就知道了!
没错,都是碳杆,仔细看固定方式,上一代碳杆都是用热熔胶固定的没有用到扎带,现在是用扎带将杆子的两段靠内的地方和中段固定在机身上,再用热溶胶将扎带与机身连接处加固遍。这样加固明显共振小了很多,相比上一代机身也硬了不少。
机头两边比较容易断,所以用了三角形的加固法。
这张能仔细看到固定方法
我发现苏27的这块最容易断掉(红色圈起来的区域)
两个十字加固
机腹图
机尾部碳杆装的比较靠后,装这位置效果最好
下面是所有杆子的的长度:
机头31.5cm 2根
21.5cm一根
40.5cm一根
11cm一根
64cm一根
41.5一根
杆子长度都告诉大家了,大家可以自己做了
别忘了来看我第二篇文章哦

网友:
风阻大了

网友:
su27板机不就是为了便宜吗,这通碳杆加的,直接玩像真多好,su27像真机空机也就100多

网友:
板机最重要的是轻便,这样加固的感觉好重!还有这样做太复杂了!玩Fpv可以用带仓的机体做啊!没必要用板机!

网友:
你这改了有啥效果?   还不如直接一根粗点的

网友:
越重越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哦。

你才是大神

网友:
我是个笨孩子但老师说勤能补拙

网友:
我打胶的手艺可差劲多了,但这样小的胶点能发挥加固作用吗?

网友:
对呀 太重了

网友:
板机不太适合FPV吧

网友:
手艺挺好。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两根碳纤维管可一直延升至后面  副翼与横碳纤维管固定成三角形,固定效果会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