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请问天地飞WBUS接收机还能修复好吗?

楼主(2017-08-30):
如题,上次我心爱的小穿越被我炸个粉碎,此接收机壳都炸没了,天线也炸飞了!检查了下板子应该没问题!有办法修复吗?需要焊接哪些电子元件?

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什么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图传啊

不是图传是遥控接收机

网友A:
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的

天地飞

网友B:
估计换一个按键和天线就可以了,大体看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换一个按键和天线就可以了,大体看没什么大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有个备用天线,没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地飞

目测只是天线断了,你给我发张商品图,淘宝上弄一张。qq1450619843

网友C:
天线接上就可以了,开关不接也行,反正就对个码,临时用镊子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D:
是在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
10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只是天线断了,你给我发张商品图,淘宝上弄一张。qq1450619843

卖家同意回厂修复了,我只要付来回运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没问题的话  加跟天线就行了

天线是原装接收机上面的,不舍得拆,我已经返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在不行就返厂吧

已经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接上就可以了,开关不接也行,反正就对个码,临时用镊子短接一下就行了 ...

我怀疑有个电子元件也掉了,已返厂

网友:
返厂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有个备用天线,没开关

开关不对频就不要啦

网友E:
板子没问题的话  加跟天线就行了

网友:
芯片都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有个备用天线,没开关

淘宝有

网友:
感觉很好修,炸的很轻

网友:
这么轻,这么小的东东,不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