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odeo110 配小飞手 图传距离糟糕,求教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08-30):
配置:

Rodeo110原装200毫瓦图传(不是25毫瓦),小飞手自带的蘑菇天线。

小区里20-30米出很多雪花,不是轻微雪花,雪花比较严重。

草地上40-50米雪花严重,这距离太不理想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小飞手自带的蘑菇天线很糟糕吗?
还是Rodeo110的图传不行?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小飞手应该没问题,华坑的图传用过几个确实不行,先换个机子换个图传试试,找到原因再说。

网友A:
是自动搜频的吗

网友B:
频道对么?
棒子配棒子,蘑菇配蘑菇。
术语叫,水平极化配水平极化,圆极化配圆极化。

网友C:
功率是否调到最大?

网友D:
我的R110能有200米左右,在郊区草地上,楼上几个都说的对,自动搜频没在正确频点上!功率没调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搜频的吗

用的是小飞手自动搜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是否调到最大?

功率调大了,200毫瓦的。今天又测试了,真的只有三十米,雪花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道对么?
棒子配棒子,蘑菇配蘑菇。
术语叫,水平极化配水平极化,圆极化配圆极化。 ...

打算换根棒子天线先试试,飞机上是线加铜管状的天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R110能有200米左右,在郊区草地上,楼上几个都说的对,自动搜频没在正确频点上!功率没调到最大…!

你用的是什么接收天线呢?
谢谢你的回复,昨晚看了你们的解答,在手机端没登陆,现在一并向你们道谢^_^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小飞手自动搜频

不要自动搜,看说明书,手动设置为一样的频组,频道

网友:
渣渣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频道对么?
棒子配棒子,蘑菇配蘑菇。
术语叫,水平极化配水平极化,圆极化配圆极化。 ...

他这种情况应该和天线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的就是棒子加蘑菇。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飞一公里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小飞手自动搜频

看说明书哦,然后自己设置频点,自动搜索的都不准确。

网友:
发射端的功率太小,天线也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他这种情况应该和天线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的就是棒子加蘑菇。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飞一公里很正常。

飞塔么?我怎么100米就闪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塔么?我怎么100米就闪雪花

鬼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
我的R110能有200米左右,在郊区草地上,楼上几个都说的对,自动搜频没在正确频点上

网友(2018-10-26):
我的R110也是这样!我用的是肥鲨HD2,黑羊天线,图传距离也是感人。。。动不动就黑屏了,毫无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