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电源插反烧毁修复

楼主(2017-08-30):
首先提醒大家下,上电之前一定先检查好各接线头是否接正确。不要以为有防反插不怕,我就是大意了,云台bgc的jst插头,反插插不进呵呵,昨天就插进去了。上电一股青烟飘起来。先来看看接头
云台拆下发现烧毁个3极管,上电红灯弱亮,来看看
把上面的丝印都烧焦几个字了,能看见UTC   *3D05AL,百度查没有但是有一个UTC 78D05AL,点进去看资料》3端稳压管5V,0.5A
还烧了3处铜皮,只有一处烧断

先处理铜皮,万能飞线电阻脚

再上电脑看芯片烧毁了没有,USB插上电脑
恩,等还是正常闪烁
电脑也还能识别。
安装驱动以及那个叫什么软件的。哦对了叫SimpleBGC_GUI_2_2b2中文版
com口有了,连接OK没问题。就是一直跳错误,我想应该是没插传感器的原因吧

然后就各种找UTC78D05AL,整个县城都找过来了,电子元件商店(就一家),家电维修部,电脑维修部没找到在哪儿
算了回家电路板上找去,显示器解码板,显示器电源板。来看看
显示器电源板上没有
解码板上有一颗,不过好像参数不对
接着在家翻箱倒柜,最后找到一块显卡
上面好多三级管
看丝印,查参数
最后发现一颗参数差不多的。
右下角那颗
AZ7805-E1
IC37网查参数差别不大,
原来的电流0.5A,现在这个是1A,代换件,能大不能小看参数,还有很多参数没截图了
主要参数差不多就行。
开干,拆
再焊上去
OK!搞定,上电测试
恩,没什么问题,至少没有boom,一股青烟。红灯正常亮,蓝灯闪烁。
晚上回去上传感器和电机测试。完成后再后续

网友A:
找东西要翻箱倒柜,估计老玩家都这样子。

网友B:
7805很常见的线性稳压,很多板子都可以拆出来,不用型号特别一致,7805是一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很常见的线性稳压,很多板子都可以拆出来,不用型号特别一致,7805是一个系列

谢谢,长知识了,对电子元件了解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东西要翻箱倒柜,估计老玩家都这样子。

哈哈,家里人都说我是收垃圾的。

网友:
原来也烧过一个

网友:
我烧过2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长知识了,对电子元件了解少了

2-3S供电,带BEC的电调里,每个都有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