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固件已经刷好了,现在穿越机不会调整了,还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7-08-30):
话不多说,看视频,这个是pld调整界面的
这个是接收机界面的
从预览中可以看到穿越机非常不稳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大神们给支个招.

网友A:
接收机前4项的中点调到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前4项的中点调到1500

说错了是前三项

网友:
我怗子有一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PID没关系  这是要设置遥控的

具体该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实在看不懂    给你个视频自己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NDk4MDE5Mg==.html? ...

讲的挺详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实在看不懂    给你个视频自己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NDk4MDE5Mg==.html? ...

已经解决,怎么样给最佳答案?我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的挺详细的啊

是啊,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贴子上有几个绿色的字 最佳答案   点一下就行了

真的没找到,点开右上角,只有举报这个选项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