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devo12s 如何刷deviation5.0.0求助

楼主(2017-08-30):
请问哪位大佬知道devo 12s怎么刷deviation5.0.0
我刷完之后开机就显示USB模式了,是不是我刷的方法不对??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A:
只刷过D10还有D7E,

D12S好多功能更高端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把文件系统拷贝进去,所以刷完机第一次开机自动进入usb模式等你复制文件系统进去啊

你看看复制进去以后是不是就不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刷过D10还有D7E,

D12S好多功能更高端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把文件系统拷贝进去,所以刷完机第一次开机自动 ...

我已经把文件复制进去了

网友B:
重刷固件

楼主:
我是不是刷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固件

重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A:
1.Press the ‘…’ button and select the deviation-devoXX-vx.y.z.dfu file to install.
2.Select ‘Upgrade‘ to install the firmware. This will be grayed-out if your transmitter is not detected. Do NOT use ‘Upload’ as this will destroy the dfu file on your PC.
3.Devo12 Only: Select the ‘Library’ tab, click ‘…’ select the devo12-lib.dfu from the zip file. Then select ‘Upgrade‘ again to install the library.

官网找到的资料,D12还要把devo12-lib.dfu 文件也刷上去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ress the ‘…’ button and select the deviation-devoXX-vx.y.z.dfu file to install.
2.Select ‘Upg ...

谢谢老哥,昨天晚上在deviation论谈找到了方法搞定了,再次谢谢老哥热心帮忙

网友C:
别折腾了,没意思,dsm2接收会闪断失控!除此之外……没必要刷机!别问我为什么!遥控器已经吃灰3年了

楼主(2017-09-29):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没意思,dsm2接收会闪断失控!除此之外……没必要刷机!别问我为什么!遥控器已经吃灰3年了

用的原厂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原厂接收机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