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支持固定翼吗

楼主(2017-08-30):
这种飞控支持固定翼吗?如果支持的话能支持返航模式吗?有哪位大神用过这种飞控,求指导。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E32支持的固定翼的

好用吗,返航功能有用吗

网友:
刷INAV固件就可以

网友B:
看来INAV.要流行起来了,都开始玩f3 naze32的固定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INAV.要流行起来了,都开始玩f3 naze32的固定翼了

inav的naze32已经是前几年老外淘汰的

网友C:
可玩,但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玩,但不推荐

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