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马配好鞍,靓机用AVAN】

楼主(2017-08-30):
这是一个因为一副桨而装了一架穿越机的悲惨故事

原本一直飞 rs2204 + 5045 x3 BN 桨,也常常艳羡各种新出的机架、电机、镜头,于是用【色即是空】宽慰自己。
无意中看到银燕招募avan桨测试员,便试着报名,用心仪的配置填了表格,不想竟然中选~~

自己种的果,再苦也要咽下去,于是就有了这架穿越机。

配置

机架,geprc leopard lx5
飞控,matek F405 AIO
电调,T-motor 35A 4 in 1
电机,emax, rs2306
图传,matek vtx
镜头,duncan eagle 2
电池,tattu 1300mah 95c, tattu 1550mah 75c

收到的桨

还附带一封手写体的评测感谢信,好感动!

赶紧装上去看看效果

正文

这种桨完整的名字是 avan-R 桨,竞赛版

5寸桨

进速比 0.65

先看看官方介绍

avan-r螺旋桨是一款专为竞速穿越机设计的三叶桨,具备极佳的低油门操控性能,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油门速度,给予您前所未有的对整个飞行完全超控的感觉。其进速比为.65,在75%半径时螺距为5.0英寸。 avan-r桨的重量为5 g,转动惯量为34 g / cm ^ 2,为匹配emax rs2306 2400kv电机的功率曲线设计。 avan-r桨的最佳设计点是:整机重量约为650g,飞行角度45度,转速16000rpm时,时速可达112km/h,而此时油门位置刚好是在中位。 avan-r桨选用可实现高升力系数的翼型,增加其拉力,并最终扩大其效率范围。该螺旋桨以极快的响应速度和极高的功率传递效率将emax rs2306 2400kv电机的最大扭矩发挥出来。

【站在牛逼里的最深处的大神关于选桨的科普贴】可以学到,螺旋桨产生推力的原理和固定翼机翼是一样的。推力的主要来源是翼型升力和桨距拉力。

而机翼的一个大问题是翼尖绕流。由于机翼靠下翼面压力高于上翼面压力产生升力,翼尖作为机翼的尽头,下翼面的高压气流可以侧向绕过翼尖,向上翼面卷过来。这个“漏气”的通道不仅造成升力损失,还形成拖在飞机后面的涡流。如果不产生推力,飞机传递到空气中的一切能量都形成阻力,翼尖涡流就是飞行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减小翼尖绕流产生的阻力,一个方法是采用椭圆翼,比如这款战机

另一个方法是翼尖小翼 winglet,这是竖立在翼尖的垂直小翼,直接阻止翼尖绕流。

在风力发电机中也可以看到

空客 A380 也可以看到

翼尖小翼可以减小阻力,我的理解就是桨转起来更省电,或者说相同功耗下更给力

至于桨距,avan 桨的规格里写的 5065 ,但这个应该是指进速比,而不是桨距,普通螺距尺无法测量

实际使用时,可以看到,因为桨根上翘很高,普通的扳手无法紧固螺母,

这时就需要套筒了,

市面上有许多5寸桨,哪种桨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这是小马过河的问题,只有自己试过才知道,因为每个人爱机千姿百态,飞行风格迥然不同。

各种桨型,比比看

avan 桨试飞,悬停电流大约在10-12A

最大电流 136 安培,当然这可能受限于电池的放电,无论是 75c  1550mah 还是 95c 1300mah ,这个电流都超出了电池额定规格。
这个瞬间osd上看不出,只有黑匣子精确记录了一切

上了新的设备,就要体验新的功能,开了 DSHOT 600 + 32K gyro sampling, 设定 32k/8k pid looping ,然后很不幸的遭遇了 yaw twitch 和 yaw random spin,只好怪怪降回 双 8k,并给每个电机装了减震垫。

这个视频记录试飞和调试的部分过程

总结,这款桨表现优异,目视飞行手感很好,操作硬朗,收放自如;FPV飞行,动力澎湃,声音好听。

优点
  • 拉力足
  • 桨型硬朗

缺点
  • 桨尖小翼容易割手,拆装运输要仔细

网友A:
厉害,很标杆的评测!

网友B:
楼主飞机不错 只是看了你的飞行 略显缓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机不错 只是看了你的飞行 略显缓慢啊

是啊,这飞机刚装好莫名的会自己抽,我比较怕它突然发作,所以慢慢飞。
这架机累计飞了还没有 5 电。
外加桨中途出了意外,能用的只有一套,万一炸了没得换,只能谨慎的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很标杆的评测!

谢谢支持

网友C:
每个帖子都复制粘贴那一段话,我的就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帖子都复制粘贴那一段话,我的就没有写。

话说自己打字很累啊,观众不一定都了解参数。给个外链吧,可能论坛禁止。还是粘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帖子都复制粘贴那一段话,我的就没有写。

我很想去验证那段话里的最高时速,可是没想到好办法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自己打字很累啊,观众不一定都了解参数。给个外链吧,可能论坛禁止。还是粘贴简单。 ...

了解了这些知识,也没什么卵用,螺旋桨的缺点很多,低转速的时候拉力不足,螺旋桨底部的防松措施,对自家的电机好,但是对其他电机不友好,并且不耐炸,螺旋桨的安装也很是问题,只有套筒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很想去验证那段话里的最高时速,可是没想到好办法测量。

找一个学校的操场找个人记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学校的操场找个人记时间就可以了。

每秒钟 31米,掐表的人反应跟不上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秒钟 31米,掐表的人反应跟不上吧

3圈的不就得了,计算一圈多少米,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圈的不就得了,计算一圈多少米,算一下。

必须直线啊,转弯损失速度,不准

网友:
厉害,很标杆的评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直线啊,转弯损失速度,不准

要不然你就用高德地图找一个没人的公路,有一公里的,然后再找恰时间

网友:
朋友在用这块桨,说还不错。帮顶咯

网友:
好桨陪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然你就用高德地图找一个没人的公路,有一公里的,然后再找恰时间

找辆车,追着飞,当开到 112km/h时还追的上,说明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辆车,追着飞,当开到 112km/h时还追的上,说明达标

有点危险啊

网友:
我觉得5040是最好用的,尤其是四页的,无论是拉力还是油门响应速度,都是非常完美的

网友:
楼主的视频为什么那么晃啊?感觉很不稳,这怎么体现桨的性能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2017-11-29):
楼主 请问什么是 “yaw twitch 和 yaw random s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