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穿越机新手如何调整PID值,使得新手飞起来比较稳。

楼主(2017-08-30):
如图

网友(2018-01-26):
很好飞,慢慢练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告知

网友A(2017-08-30):
像我这种手残的  只要飞机不抖 不漂  我就用默参,如果想省事,可以去群里找机架一样的大神要张截图

网友B:
新手就要调pid?默认飞就行了,先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种手残的  只要飞机不抖 不漂  我就用默参,如果想省事,可以去群里找机架一样的大神要张截图

关键是飞机飞不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种手残的  只要飞机不抖 不漂  我就用默参,如果想省事,可以去群里找机架一样的大神要张截图

放地上推油门就侧飞,还有,油门杆推了近四分之一电机才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就要调pid?默认飞就行了,先练

默认参数已经改了,找不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地上推油门就侧飞,还有,油门杆推了近四分之一电机才转,这是怎么回事?

两点  一油门行程校准  二 起飞果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  一油门行程校准  二 起飞果断一些

油门行程校准在遥控器上校准吗?BF上设置的是1000到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在遥控器上校准吗?BF上设置的是1000到2000,

我是遥控器校准的,bf里那个1000-2000一般不会差1/4那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遥控器校准的,bf里那个1000-2000一般不会差1/4那么多的

请大神指导一下遥控器上如何校准,我的控是天地飞9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导一下遥控器上如何校准,我的控是天地飞9

就是最基本的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最高位上电,听到音乐后油门最低,那个,   去看看泡泡教程,很详细,仔细看一扁,绝对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基本的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最高位上电,听到音乐后油门最低,那个,   去看看泡泡教程,很详细 ...

谢谢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默认参数飞就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遥控器校准的,bf里那个1000-2000一般不会差1/4那么多的

是的,差了四分之一多,油门最高位上电后,听不到音乐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差了四分之一多,油门最高位上电后,听不到音乐声,

算不上音乐声,有的是滴一声,看什么电调,还有起飞就想楼上说的  你开了自稳模式了么,别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起飞就测飞 你设置了自问模式了吗?

如何设置自稳模式?能不能自动回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8级的老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差了四分之一多,油门最高位上电后,听不到音乐声,

只有正常的刚接电的声音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