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碎了,碎了,碎

楼主(2017-08-30):
还没用几次,昨晚背包挂墙上,钩子松脱,就碎了    还找不到一样的屏幕,5寸40p分辨率640*480  ,不知道800*480分辨率的屏幕能不能兼容,可以的话就改显示屏,做成普通显示,有没有改过这个的朋友,麻烦帮帮忙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A:
看起来貌似是B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貌似是BR???

不是,是麒麟kylin,就是不知道800*480分辨率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麒麟kylin,就是不知道800*480分辨率能不能用

能找的到售后吗?要不然让售后帮忙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的到售后吗?要不然让售后帮忙修吧。

买的别人的

网友:
看一下连接屏幕的排线数量,拍照,然后TB找几家卖屏幕的店铺问一下,一般都有对应的屏幕或者解码板卖的。价格也是很便宜的,不超过50。

网友:
屏幕加驱动一起换 不超过100块

网友B:
我有个酷派手机屏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酷派手机屏可以用吗

用不了,手机的接口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