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模友们

楼主(2017-08-30):
模友们,你们经常用的热缩管尺寸有哪些?比如,12a,20a,30a电调用的,t插用的,香蕉头用的等,请热心的模友们告诉下

楼主:
回复一下吧

网友A:
一般热缩管 会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大小,你量一下你要封的东西的尺寸就有普了,而且电池接头强烈推荐xt60 那种带绝缘扣的,方便安全,一般平时用的话规格4 6 8 10mm一般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热缩管 会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大小,你量一下你要封的东西的尺寸就有普了,而且电池接头强烈推荐xt60 那种 ...

谢谢哥们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