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没有数传怎么校准、调参

楼主(2017-08-30):
数据线可以刷机,校准遥控器,但是罗盘、水平校准怎么办呢?图传和OSD都有,是不是一定要买数传啊?还有就是接数据线调试时APM是由数据线供电的,这时APM能不能接电池啊

网友A:
我就是带着数据线整体旋转飞机校准的罗盘,插数据线的时候可以插电源,但是注意一下电机最好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带着数据线整体旋转飞机校准的罗盘,插数据线的时候可以插电源,但是注意一下电机最好卸桨

四轴带线同方向转2圈,线不就拧了吗?而且带线转来转去的,APM接口的线容易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轴带线同方向转2圈,线不就拧了吗?而且带线转来转去的,APM接口的线容易掉啊 ...

找个软点的长点的线,而且一个方向转一圈多之后反转回来啊,罗盘校准只要命中每一个点就可以了,没有顺序方向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轴带线同方向转2圈,线不就拧了吗?而且带线转来转去的,APM接口的线容易掉啊 ...

建议楼主买一条长约10米的数据线

网友:
带线转 一条线又不贵

网友C:
买一套433也不贵60包邮

网友D:
找根长线,校准所有的都可以用数据线,不是问题,而且我是先直接用usb线接飞控校准所有传感器后,再接上接收校准遥控,之后才装机的。

至于调参,几个办法结合

一是慢慢试,最笨但最有效的办法。
二是自动调参,需要刚性好的机架,碳纤机架一般可以,尼龙那个450绝对不行,我试过了。
三是映射到一个旋钮通道,然后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慢慢通过旋钮来调,比第一种稍微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软点的长点的线,而且一个方向转一圈多之后反转回来啊,罗盘校准只要命中每一个点就可以了,没有顺序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套433也不贵60包邮

60的效果怎么样,方便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根长线,校准所有的都可以用数据线,不是问题,而且我是先直接用usb线接飞控校准所有传感器后,再接上接 ...

映射的方法挺好,主要是调哪些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60的效果怎么样,方便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条长约10米的数据线

网友(2017-12-03):
学习了,用数传校准的话飞机要接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