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飞吗?

楼主(2017-08-31):
这样飞有啥影响吗,对电机坐影响吗?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
因为已经不平衡了

网友:
还是换了好,这样不平衡

网友A:
建议更换,前提是资金充裕。做下平衡也勉强能用。

ezk

网友:
不能 直接丢掉吧
会影响平衡 和升力 震动会增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前提是资金充裕。做下平衡也勉强能用。

炸成这样 不可能的
坚持用下去会损坏轴承

网友:
必须换,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

网友:
建议还是换吧,平衡不好 了,伤电机

网友:
还能飞,但航拍就不行了。

网友:
飞可以但是不安全

网友:
必须换,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

网友:
沒有安全沒有一切...
千萬別省小錢花大錢

网友:
资金充足就换,暂时将就用也没事,需要在缺口处滴502防止碳纤分层,之后做静平衡

网友:
换,不换存在危险

网友:
不差钱就买新的,实在没钱就做做平衡吧,哪边重就磨掉点,要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