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g 1.5w图传

楼主(2017-08-31):
请教一下朋友们,为什么我的这个图传距离好短啊,还不到300就没有信号了,本人乡下人周围没有干扰。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A:
不是天线有问题 就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
天线的面大  1.2g天线比较少  别用错了

网友B:
柏通的应该不至于这样吧 我想 应该 可能  你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柏通的应该不至于这样吧 我想 应该 可能  你买到假货了

不是吧

网友C:
对呀 都比我200毫瓦的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 都比我200毫瓦的短

要是假货我不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天线有问题 就是买到假的了

原装的都是

网友D:
发热量怎么样?大功率的发热量不小,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量怎么样?大功率的发热量不小,对比一下

加了散热片了3个。一会就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了散热片了3个。一会就烫

手能摸5秒就不算烫,我的600毫瓦能把硅胶双面胶烫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能摸5秒就不算烫,我的600毫瓦能把硅胶双面胶烫化

正常温度比较高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问题。是不是天线不匹配?小厂出的东西标准不严。天线阻抗不匹配,严重发热,通信距离短。

网友:
我买的 1.5 有1000米  没有极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