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7-08-31):
apm飞控刷哪个固件好用!!大神们给个答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四軸機的話,v3.2.1 是 APM 最後能用的版本,但個人覺得 v3.1.5 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軸機的話,v3.2.1 是 APM 最後能用的版本,但個人覺得 v3.1.5 最可靠。

有两个3.1.5是哪个  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个3.1.5是哪个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上面的

网友:
其实如果是新买的 apm,已预载了 v3.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

显示退出舞台了是什么意思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退出舞台了是什么意思怎么办

都会提示的,点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会提示的,点OK

那只能刷最新的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刷最新的拉

不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刷最新的拉

提示的意思是这个版本过时了!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