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kiss cc的进

楼主(2017-08-31):
kiss cc这16a电调用4s三寸桨抗的住吗,感觉很危险啊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所有电调选择思路一样,首先,这个电调的是否支持4s电压,如果不支持肯定是很危险的,这个应该可以从电调的网站查到。

然后就是你用的什么电机,去电机官网一般能查到该电机最佳电压,配不同桨的参数,找到4s电,3寸桨的一项,看最大电流是否超过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所有电调选择思路一样,首先,这个电调的是否支持4s电压,如果不支持肯定是很危险的,这个应该 ...

感谢你详细的回复,电压支持,飞控标16a说明书说可达21a ,电机参数100%油门可达2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详细的回复,电压支持,飞控标16a说明书说可达21a ,电机参数100%油门可达21a

那确实不太安全,看你飞行习惯了,大推重比的穿越机,其实也不太会长时间爆满油门。

网友B:
这个电调用5S都可以,为什么你4S用不了?人家带电流计功能,电流限制功能全系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用5S都可以,为什么你4S用不了?人家带电流计功能,电流限制功能全系标配

5s是可以,但是电流也不能超呀,电流限制很少有人用过假定电流限制好用又安全,限制了不也是浪费动力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确实不太安全,看你飞行习惯了,大推重比的穿越机,其实也不太会长时间爆满油门。 ...

嗯嗯,不是不可能有点危险呗

网友C:
思路不对。
并不是15A电调就要配满功率15A的电机的

假设电机满载20A,你用15A电调,电机发挥不出剩余的30%动力,电调已经满输出,只发挥电机的四分之三功率

假设电调是25A,电机满载20A,短时间也不会出线烧毁电机的情况,反而能绝对的发挥电机的能力。

所以通常都是为了达到最佳拉力,都是选择超过电机满载功率的电调。。。如果因为各种限制,电调达不到电机的功率,只会导致你输出不够,发挥不出100%的拉力,绝对不会出线烧毁电调的情况。。

而且15A电调的15A如果是良心厂家,一般都是持续15A,峰值几秒钟能到20A多是正常的。

但是电机满载20A是在一个特定的桨的情况下,这个电流是一个浮动值,比如空载不带桨最多3A,比如带了3052这种大螺距的桨,满载可能就是25A电机功率。。。LZ完全不必担心。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对。
并不是15A电调就要配满功率15A的电机的

一直在过载电调。。。一直在过载早期小蜜蜂20A的电调到25A,30A电调过载到35A,其实mos管质量好点没问题的,毕竟短时间过载,没事的,也不会长时间满油门轰啊轰。
也用过一批差的20A电调,缩水严重,地面不装桨推油门就烧了。。。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