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pro失控返航怎么设置?

楼主(2017-08-31):
哪位高手会设置。感激不尽。apm飞控

网友A: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
这么高级的控你飞apm

网友B: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控

网友C:
首先你要了解APM的失控保护在哪里设置的??在配合遥控设置失控保护!更多问题加群134393183

网友:
MZ也还在探索中,不会用,如果出中文固件就太好了

网友D:
APM好像有两种设置方法,一种设置遥控的油门通道,好像低于多少就触发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不过apm性能不佳,自身一直判断失控保护的话比较消耗资源,影响飞行。

我个人喜欢第二种,就是第5通道的六段开关中设置一个返航模式,然后把遥控第5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输出值在返航模式那一档的范围。

另外失控返航功能一定要在地面测试,不装桨的情况下,接地面站或者看osd,关控,看是否切到返航模式。

网友:
11楼朋友解答的很清楚,分析的很全面。我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好像有两种设置方法,一种设置遥控的油门通道,好像低于多少就触发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不过apm性能不佳 ...

谢谢,已经设置好了。我是用的失去信号或者关控之后,油门低于它的设定值。 我把微调打到最低。这时候最小的舵量是-130%我在地面站上面看的油门p值980然后到遥控器失控保护里面开启油门通道三通道失控保护保存失控后的-130%也就是p值980。 然后再把油门微调调到中间位置。这时候。这时候不关闭遥控器的情况下。又恢复到了1100  然后我只要一关控 就到了980。因为apm。失控保护默认值是975。我把它改到了998这时候。这时候就高过了,在关闭遥控器的情况下的980。都可以触发。失控保护了。经过我拆了蒋反复测试。失控保护,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了解APM的失控保护在哪里设置的??在配合遥控设置失控保护!更多问题加群134393183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控

apm我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