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救!F3飞控连接电脑不上了。

楼主(2017-08-31):
F3飞控突然之间就不能连接CF想重新刷固件,但是显示没有来自引导程序的响应,编程;失败。我改怎么办呢? 各位大神求指导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A:
是不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问题

驱动,已经装了的,之前都可以连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问题

怎么来判断驱动是否有问题,我看驱动哪里也没有出现感叹号,之内的提示呀

网友B:
考虑用stlink刷吧,那玩意20块钱一套,很便宜,关键是即使bootloader丢了都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用stlink刷吧,那玩意20块钱一套,很便宜,关键是即使bootloader丢了都能刷 ...

能加个好友,技术指导一下吗

网友C: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

泡泡老师那里有的,记得优酷视频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7-12-06):
引用 网友B:
考虑用stlink刷吧,那玩意20块钱一套,很便宜,关键是即使bootloader丢了都能刷 ...

这个怎么刷,怎么连线,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