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给PIX飞控加个显示器,让飞控信息一目了然

楼主(2017-09-01):
效果图镇楼!
一块oled显示屏,让你的飞控信息一目了然。解不了锁的时候不再懵逼!!
第一行,是警报信息,接下来飞行模式,电池电压,GPS星数。。。。
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接模块,直接一块I2C总线的OLED屏幕即可
0.96寸 OLED 液晶屏显示模块 SPI接口 蓝色 12864 /stm32/51/例程
均价15元左右,I2C总线直接和飞控对应连接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你的飞控要升级到最新的3.5.2才可以开启此功能。
开启方法如下,地面站全部参数表
将这个参数改成1就可以了,写入参数

网友A(2020-06-26):
可以改成中文显示吗

网友(2020-05-12):
高手,很好的帖子.

网友B(2017-09-01):
一片 MAX3232
一台X9D
一个lua scrip
还有啥做不到
串口读数据 去3232 转SMART port 去遥控器
这也是arducopter 官方支持的

脚本名叫FlightDeck   craftandtheoryllc

网友:
果然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 MAX3232
一台X9D
一个lua scrip

能不能做到和乐迪那个osd一样中文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片 MAX3232
一台X9D
一个lua scrip

大佬,请问哪里能找到教程啊?

网友C:
怎么接线都不说,我记得有个店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线都不说,我记得有个店有这个

I2C总线  一共4根线,还能怎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中文显示吗

这个目前不能,只能英文的   警报提示和地面站的一致

网友:
pix4 2.6.8 可以用吗

网友D:
雷迅有成品,价格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迅有成品,价格好贵

雷迅那个怎么接线  这个就怎么接

网友:
都是狠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片 MAX3232
一台X9D
一个lua scrip

我艹,这是真牛逼!!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总线  一共4根线,还能怎么详细????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片 MAX3232
一台X9D
一个lua scrip

出个教程呗

网友:
可以  ,感觉你的帖子都很实用

网友(2017-10-15):
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试貌似屏没有点亮

网友:
没反应啊,你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2018-05-11):
看着不错,有空我也试试!家里刚好有oled的屏和pixhawk飞控,谢谢了!

网友(2018-08-02):
PIX接光流定点,楼主有姿势吗?    这几天折腾到脑壳爆炸

网友(2018-09-19):
我也接了,不显示啊,是不是屏要刷固件啊?

网友(2018-10-20):
搞定。。。现在干货真多。。。。

网友:
这个牛,得把软件吃透才行

网友(2019-02-10):
收藏 以后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