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相机快门触发设置

楼主(2017-09-05):
Mission Planner相机快门配置

ArduPilot允许您将特定端口支配为伺服或继电器类型的摄像机触发器,在飞行中将其激活时,相机就能响应指定的操作。

         本文以Pixhawk2.1为例,主要介绍触发相机快门的设置。包含了选择触发相机快门的信号,设置按住快门的时间,还有手动触发快门的方式。

准备工作

  • 硬件条件

        相机快门触发器
        伺服或继电器端口信号必须转换为摄像机所理解的格式。(一些具体的设置值将取决于转换相机快门信号的硬件)

  • 飞控与地面站连接

进行相机快门设置

  • 首先我们将相机触发器连接到飞控

        Pixhawk2.1具有可配置为伺服, 继电器到数字输入或输出的6个AUX端口
        即AUX1-AUX6,在Mission Planner中分别指向为SERVO9-SERVO14,如AUX2上的接口为SERVO10 _FUNCTION

          (提示:在Copter 3.5(及更高版本)中,RCx_FUNCTION参数已重命名为SERVOx_FUNCTION)

        下面我们把Pixhawk2.1上的 AUX2/SERVO10 _FUNCTION连接到摄像机控制硬件,并准备进行参数配置。

  • 设置触发输出类型

        当我们连接好飞控时,进入Mission Planner,点击”配置/调试“进入全部参数表,找到CAM_TRIGG_TYPE
        此命令的含义为快门触发类型,伺服(PWM输出信号)0,继电器为1
        请键入值设置你的触发器信号类型,例如下图,我们选择的是伺服类型。

  • 相机快门设置

        我们进入初始设置,在可选硬件中找到相机云台,快门的设置则在最下方。
        快门端口的下拉列表里选择我们安装快门的端口,这里我们选择的是SERVO10,它对应Pixhawk2.1AUX2接口。

        右边是快门控制选项,前两个分别是按下释放快门两个状态时,伺服信号维持的信号值。(注意:这个值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取决于你的相机信号转换硬件定义的值,此设置项对继电器电路无效
        第三个选项可以设置快门按住的时间,单位为0.1秒,图中设置的值为10,即为按住快门1秒。赋值20,就是两秒,以此类推。

  • 手动触发相机快门

        打开全部参数表,找到CH7_OPT命令,赋值为9,现在就指定了通道7的功能为触发相机快门。

        现在,你可以手动触发快门来测试上面的所有设置是否正确。
        到这里我们相机快门的连接和设置就基本完成了

请移步参考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html#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

如有问题,请在下方提出。欢迎魔友建议和指正!我们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每一篇教程,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
好贴收藏,虽然还搞不起PIX2.1

网友:
土豪玩意儿

网友:
赫星发的东西越来越有营养了,不像同样作为赞助商的某讯不出来普及普及这些

网友A:
pux 2.4.6也适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x 2.4.6也适用吧?

应该适用。

网友:
老哥 顶起来

网友:
深度教程。。。。

网友(2018-06-22):
为什么 我设置完了 还是不能触发了

网友(2018-08-18):
没有CH7_OPT那个参数怎么办

网友(2020-12-27):
我也是触发不了,只能直接插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