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电流计能给F3 F4的飞控用吗?

楼主(2017-09-01):
手上正好有个多余的apM 电流计。能接给穿越机的F3 F4飞控用吗?
不知道APM电流的ADC信号是不是3.3V内的。如果是的话,飞控的电流ADC口应该可以直接读取吧。

网友:
你的f3. f4飞控看是什么飞控了,黑蚁的就根本用不到电流计,电调板自带的。穿越机分电板多数自带吧,根本用不到

楼主:
肯定是没有那种带电流计的分电板的。打算用sprf3刷inav,接个分电板太大了。就打主意到apm的电流计上了。反正都是adc分压信号,理论上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想做什么就正儿八经的做,你把个apm上的东西用在F3这些倾向于Fpv穿越设备上,这叫什么?

网友:
分电板自带干嘛用A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