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17-09-01):
有没有模友做过Pixhawk+X-Plane的固定翼半实物仿真啊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A:
联盟论坛里不是有教程么

网友B:
好像话魔没有说完吧?有,任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话魔没有说完吧?有,任何?

求助您一个问题,在qgc地面站上设置航点飞行的时候,一直提示using minimum takeoff altitude ,或者飞机一直在home点盘旋不按航点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盟论坛里不是有教程么

就是看的一篇博客教程,好像跟那个是一样的,网上只能找到哪一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