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富斯高频头坏了

楼主(2017-09-02):
现在想哭,各位大佬,能不能飞线,2.4模块的焊盘全掉了,各位大佬们,能不能看看呀,有什么办法,可不可以飞线呀

网友:
用短线再连起来,再打胶封固,花点时间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好修复  飞线就行

网友A:
不是掉高频头焊盘就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掉高频头焊盘就容易

我也知道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呀!

那就飞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飞线啊

飞线不知道单片机的引脚定义,知道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线不知道单片机的引脚定义,知道不?

看原来焊盘掉的走线啊。。。为什么要知道定义,看走线万用表二极管测一下通断,再刮开上面的漆层上漆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原来焊盘掉的走线啊。。。为什么要知道定义,看走线万用表二极管测一下通断,再刮开上面的漆层上漆就焊 ...

对哦,大佬厉害

网友B:
建议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再买一个

买一个70,够我买个接收玩别的了

网友:
妥妥飞线

网友C:
目测这块小板子也就那么几根线,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这块小板子也就那么几根线,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个

eew大佬,你厉害

网友D: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呃呃呃,我也不想呀

网友:
可以飞线呀,这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飞线当然可以 你只要测试对  千万别飞错了就行 ,然后用硅胶固定,祝你成功

网友:
先在PCB底板上刮出覆铜,然后焊接上0.1mm漆包线,注意留出适合长度。把2.4G模块原位放回去(可以清理焊盘也可以不清理),然后用导热硅胶固定(不要用热熔胶,2.4G模块发热,容易掉下来)。再把事先留好的漆包线按顺序焊接到2.4G模块的针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