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ixhawk cube有个intel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9-03):
如题,以前看过宣传的照片记得有个Intel的模块,好像还要单独买,问下那个是起啥作用的?

网友:
据说是可以用来开发一些新功能的,做一些pixhawk主板做不了的运算。目前一个现成的功能是APsync,基本上是使用wifi连接地面站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开发者用的,或者跑一些自带处理器跑不了的程序……

网友:
新控哦,带拓展模块英特尔伽利略就是个栗子

网友A:
楼主有兴趣可以直接去了解一下Edison这块板哈哈,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是块小计算机,麻雀虽小五脏还是俱全的,Pixhawk 2.1 Edison载板直接提供了Intel® Edison Module的接口,相当于一个辅助计算机,这个模块可以和飞控协同工作,扩展了更多的开发余地。

网友:
高手的讲解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兴趣可以直接去了解一下Edison这块板哈哈,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是块小计算机,麻雀虽小五脏还是俱全的, ...

那这个模块不错啊,想做多鸡编队就可以用这个编程序了

网友:
看了回复 总之是高端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