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刷固件

楼主(2017-09-03):
請問我F3刷固件用cf
選 SPRACINGF3
V2.1.0-SPRACINGF3
先LOAD FIRMWARE[ONLINE]
在來FIASH FIRMWARE
然我就出現了
No response from the bootloader,programming:FAILED
請問 要怎麼搞??
F3飛控板都是 藍燈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A:
没有大神回复你!我来回答,检查端口驱动是否正常,然后拔下数据线,短接Boot,连接数据线,好了可以刷了

网友B:
通电的时候 按住boot 那个按钮 然后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神回复你!我来回答,检查端口驱动是否正常,然后拔下数据线,短接Boot,连接数据线,好了可以刷了

真心感謝 已ok了
但是 我沒接BOOT 在更新 就又不可以了
除非用大大你說的這招
還有辦法嗎?

网友:
驱动正常的话连接USB后蓝灯快闪几下红灯闪一下灭掉应该是,然后蓝灯慢闪,多看看大师们的教程吧轻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时候 按住boot 那个按钮 然后放掉

感謝您的回復 有感謝喔

网友:
回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