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GS控

楼主(2017-09-03):
新入手的RC4GS为何只能单方向驱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哪位朋友帮帮忙解决?

网友:
电调是不是双向?

楼主:
有道理,电调怎样设定单双向?请教

网友:
找乐迪售后,或在群里问问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车控确实不懂了,但你的电机没有正反向驱动那是不行的

网友:
改双向电调

网友A:
正常车用电调的程序是前推一下刹车,推第二下是后退,你的电调可能是设定的竞速模式没有后退,可以查一下电调说明书。以上这些都试过后还是不行就可能是遥控器的毛病,可以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这个是乐迪枪控的校准教程  https://m.v.qq.com/play.html?&vid=t0528k117eq&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车用电调的程序是前推一下刹车,推第二下是后退,你的电调可能是设定的竞速模式没有后退,可以查一下电 ...

正解,顶

网友(2017-10-18):
先确定电调是不是双向电调,确认后再调教枪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