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能拆掉外壳来使用吗?

楼主(2017-09-03):
有人试过拆掉来飞过吗?听说气压计要有海绵垫底,不垫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这焊的6啊,端子上焊666

网友B:
不会是自己做的吧?  厉害厉害  淘宝买个外壳吧,没几个钱,防尘啥的   有个外壳多好

网友:
可以的,就气压计不能直接被风吹。

网友:
没海绵气压不稳定,很容易掉高

网友:
六楼说的有道理,我赞成。

网友C:
可以是可以  就是会掉高 你的机架是多大的  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  就是会掉高 你的机架是多大的  自己做的吗

嗯自己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自己做的吧?  厉害厉害  淘宝买个外壳吧,没几个钱,防尘啥的   有个外壳多好

自己做的,我有外壳。就是装不好,要用双面胶来粘着,所以想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焊的6啊,端子上焊666

那几根线老是断,所以才焊的!

网友:
有待研究,呵呵,看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就是干,飞飞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风吹和日照高度就不好保持

网友:
注意焊点要固定好,不要掉了

网友:
楼主这样直接硬接触固定在机架上那是不行的,最起码做好减震,气压计要防止乱流风压,大块减震棉覆盖最好,孔隙要大点的

网友:
想问下 你的这个是多大的机架啊  材料一共用了多少钱  机架

网友:
人才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就是气压计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