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实在是搞不定了,求助。求助。。。。

楼主(2017-09-03):
先报下配置:普通210机架。2204电机。12A电调。5045奖。F3普通版。这个机子装好后,一直用的CCDD飞控,新手用自稳模式飞还可以,都说是F3刷BF固件很强大,于是吧手上的cc3d刷了bf的固件,结果用自稳试飞后飞机起飞抖动很厉害。感觉是P值太高了,于是调低,可是还是一样的表现,无论调高调低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新买了一块F3 飞控,还是一样的表现,无论调高调低P值都不行,也不知需要调什么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论坛哪位高手帮帮看看问题出在哪?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调换了马上搞定

网友:
看高手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了马上搞定

银燕12a的电调的问题?换好盈20a刷BL的固件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了马上搞定

人家的意思是CC3D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意思是CC3D很稳

是的。cc3d无任何的问题。自稳非常稳定。奇怪的是CC3d刷BF固件表现的故障和F3飞控一样的故降,很不稳定。

网友A:
很简单,飞控默认pid你搞不定.要么调pid要么换电调.  新手建议换电调,用默认值可飞.可以看看我飞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飞控默认pid你搞不定.要么调pid要么换电调.  新手建议换电调,用默认值可飞.可以看看我飞的视频

我刚看了下这种电调的说明书,说的是这款电调是BL程序的。

网友C:
调PID要有耐性,也不能只往参数上面去思考,首先要保证机架本身震动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下这种电调的说明书,说的是这款电调是BL程序的。

哈哈,你方法已经说了,你可以自己折腾了

网友:
楼主需要研究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多多学习教程多研究

网友D:
我也是同样情况,自稳模式下自稳力度改成13,然后遥控的比例都调到0.3左右就好了,就是让旋转角速度在60-80度就好了,这样很适合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了马上搞定

高手。电调换了立马稳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同样情况,自稳模式下自稳力度改成13,然后遥控的比例都调到0.3左右就好了,就是让旋转角速度在60-80 ...

把银燕12a换成好盈20u,自己刷的BL固件,没问题了,F3默认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PID要有耐性,也不能只往参数上面去思考,首先要保证机架本身震动在可接受范围内 ...

换电调搞定了。

网友:
楼上有一个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电调换了立马稳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