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CAMSJ4000FPV设置问题

楼主(2017-09-03):
因为入了飞宇云台,原来的SJCAMM20装不上云台,今天又入了SJCAMSJ4000,请教老师们这个相聚玩FPV时候怎么设置?用电视输出吗?这样的话开启OSD模式会很乱,如果关闭OSD模式连同飞控的数据也一起关闭了,请问应该怎么设置?是不是固件版本不对的问题?

网友A:
开AV模式,相机的OSD模式,跟飞控那个OSD是不同。相机的OSD只是显示相机电量,时间那些

网友B:
LZ你可以把sj4000的OSD关掉就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AV模式,相机的OSD模式,跟飞控那个OSD是不同。相机的OSD只是显示相机电量,时间那些 ...

貌似SJ4000没有AV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可以把sj4000的OSD关掉就O了

关掉以后连同飞控的数据也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SJ4000没有AV模式

AV模式就是电视输出模式,飞控数据跟相机的数据根本是两会事,关掉相机OSD,对飞控数据一点影响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模式就是电视输出模式,飞控数据跟相机的数据根本是两会事,关掉相机OSD,对飞控数据一点影响不会有, ...

我的怎么不行?用M20的FPV模式可以的,SJ4000电视输出模式关掉OSD就连飞控数据也一起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么不行?用M20的FPV模式可以的,SJ4000电视输出模式关掉OSD就连飞控数据也一起关了

你用什么飞控

网友:
SJ4000/关掉OSD ,开启电视输出。和飞控OSD 没有毛钱关系!

网友C:
这图你看明白了么?

网友:
云台落灰中……

网友:
电视输出OSD也会在屏幕上显示,飞控也会显示,所以关了Sj400  osd才清楚,跟飞控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飞控

大疆NAZA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你看明白了么?

明白,M20可以实现,SJ4000关掉OSD后飞控的数据也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飞控

我怀疑是SJ4000的固件版本问题,晚上更新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以后连同飞控的数据也没有了

不可能的啦,你关掉Sj4000的OSD,不关飞控OSD的事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升级固件问题已解决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2018-05-19):
我的这个怎么一旦开启电视功能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