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问题

楼主(2017-09-04):
各位老司机,小弟又来求教了。小胖子的飞机,初测续航时间约为40分钟,使用APM的飞控,能不能设置异地降落?怎么设置哪里有教程?

网友:
你想运输?

楼主:
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A:
你想地面站规划航点直接盲降,还是异地遥控接力人工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地面站规划航点直接盲降,还是异地遥控接力人工降啊

盲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盲降

那就直接地面站做个任务就行了

网友:
五imx上有人成功异地降落,自己搜小胖子 异地降落 就有咯

网友:
小胖什么配置啊

网友:
又一个伸手党。。。。。

网友:
你可以地面站将某一个通道设定成降落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