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一样牌子不同的电机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7-09-04):
炸鸡了,一个电机转动有声音,好像轴承坏了。但是我又一个其它牌子相同规格的电机,可以一起用吗?比如都是3508 KV380.

网友:
肯定能飞就是 飞成什么样就不好说

网友:
换个轴承才是正道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坐等小白鼠

网友:
原配的吧别瞎搞

网友:
没问题,,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同型号同kv不一样电机动力上有区别,如果不是航拍用可以装上使用飞控会调整

网友:
可以,顶多电机制作时候的误差导致kv有细微差别,飞的时候效率可能会低一点,但正常飞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只要型号KV值都一样就不会有问题,飞控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我们有个四轴2,4号电机和1,3号电机牌子型号KV值完全不同,飞着也一样没毛病

网友:
飞机会抖,pid不好调。

网友:
不同牌子同规格电机混用最好配合飞控不管是固定翼还是多轴,多轴四轴试过不同牌子不同规格(920KV 800KV)的不超过负载能力飞控会自行调整转速保持平衡。即使是同牌子同规格电机转速都会有细微差异跟别说不同牌子了,安全飞行还是选同牌子同规格的好。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扭矩不一样,会有点飘

网友:
最好不要一起用。各家的技术指标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