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效准

楼主(2017-09-04):
请问油手油门的遥控器怎么效准QQ飞控?遥控器是乐迪9S

网友:
at9s 怎么配qq飞控。
1.先校准好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不经过飞控)
2.调好四个电机转向。
3.校准油门中间位。
4.校准飞控传感器。

网友:
自己找教程,这些事都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你应该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