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教新手教练机怎么连接

楼主(2017-09-05):
求各位大神指教,用两台天九的控和教练线我按百度的做法连了可是却没用

网友:
按百度方法,为什么不看说明书啊

不是连上就行的,学员控按照说明书调到学员模式

教练控设到教练模式,注意开关

网友:
ppm就可以了,我是这样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