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etaflight 在reciever 的裡面,為何沒有出現有顏色的bar

楼主(2017-09-05):
請問betaflight 在reciever 的裡面,為何沒有出現有顏色的bar,也就是沒有任何數值(如圖)?
我有確定接受器有跟遙控器連接,用betaflight要設定時,卻一直沒有辦法看到?

請問問題是出在哪呢?

网友:
接收机没有插好或有问题吧,因为接收就输出的最小pwm也有800了,只要接收机没有问题都有显示的。

网友:
接收机供电问题吧

网友:
如果排除了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问题,那么很可能是接收机模式没有选对。如PPM SBUS等。建议你补充说明接收机类型,还有就是最好再上传接收机和飞控的链接图片还有就是betaflight里的设置界面截个图,这样才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