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7-09-05):
最近手痒想组装一架F450的四轴,配置如下,各位大神给帮忙看下多提点宝贵的意见:
1、机架:仿DJI 风火轮同款F450-V2机架,集成PCB板
2、电机:VICI维奇电机AS2216 KV800X4
3、电调:好盈乐天 XRotor 电调40A
4、控:乐迪AT9S(配套的R9DS接收机)
5、飞控:APM2.8
6、OSD:乐迪OSD数传模块

电池比较纠结,想省点钱用以前的两块3S 2200的并联供电,不知道可不可行,请大家帮忙看看提个意见,实在不行就入一块3S 5200的

差不多就这些东西了,大家提点意见传授一些经验给小弟,这个配置大概可以飞多久?以后做航拍呢?

网友A:
电机贵了  电调大了  电池并联效果不好增加了重量 续航时间提审不了多少  建议单块电池

网友:
我的450才飞丢  也正要重新组装一个  也是2216的电机50多  电调也是好盈的20a的  40a太大了 没必要   还有一定要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贵了  电调大了  电池并联效果不好增加了重量 续航时间提审不了多少  建议单块电池

我看这款电机比较省电,所以买的,电调大了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这款电机比较省电,所以买的,电调大了有什么影响呢?

1楼说的非常对

网友C:
800kv + 3s  不好飞
起码上4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这款电机比较省电,所以买的,电调大了有什么影响呢?

电调大没
什么影响就是浪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款电机比较省电,所以买的,电调大了有什么影响呢?

电调大的影响就是  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大没
什么影响就是浪费钱

好吧,无情的被某宝的店家忽悠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kv + 3s  不好飞
起码上4S

4s电池怕太重了,这个你有没有试过,飞行重量没问题吧?

ezk

网友:
引用 楼主:
4s电池怕太重了,这个你有没有试过,飞行重量没问题吧?

3S 1200kv 左右 10寸桨除非你能控制在1kg内 不然也就飞个9 10 分钟
4S 750kv 左右  13寸桨除非你能控制在1.6kg内 不然也就飞个10 11 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非常对

啥时候又出一点关于40的naza解决方案

网友:
3s  5200刚好能把电池放在上下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