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富斯遥控器,出了问题不解决只会推卸责任

楼主(2017-09-05):
这是我测试的视频,大家看看http://video.tudou.com/v/XMzAwNzU2MDk2OA==.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
破遥控器,大家不要买,出了问题不解决,只会推卸责任

网友:
不要买富斯的控了。垃圾!

网友(2018-09-26):
当着富斯粉的面,不要黑我大富斯。

我有个富斯9   ,它陪伴我度过了5年时光,目前仍在服役。期间经历过的大事件:

1、高频头有个焊点铜箔扯了起来(新控),然后一直就那样,度过了5年。
2、 第3个年头,油门开始抖。电位器不行了。某宝上1个15元,找到了富斯售后,卖给我一个5元。
3、作为大富斯粉,我对其的改动已经有9处之多。越改,越觉得当时400大元不花得不亏啊。

谨以此文,回报伴我5年的穷人的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不排除遥控器或者接收机有问题,楼主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第三方权威机构做一下检测。

1.遥控器的失控保 ...

从0开始,程序猿

网友:
哈哈哈哈 搞笑的吧

网友:
居然还丢两架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垃圾。我用mc6一年了,平均每周飞2次,每次10个起落,90cm固定翼可以飞到看不见,穿越机600mw出现雪花,一年下来有1500多个起落,除了1次电压低没失控过。mc6开机手机wifi瞬间消失

网友(2017-09-16):
我感觉富斯还是不错的  用他家控2年多了

网友:
失控保护是需要自己设定的   你自己什么都不调  不如到手飞  或者大疆

网友:
看过视频了 你的遥控可能真有问题  那么进    我的把飞机放车后备箱我在路边拿着遥控器  老婆开的车大概600加左右失控  这是地面距离   你的确实不正常  你的是不是ia6接收机  换成ia6b要好些

网友:
失控保护是需要飞控上也设置的,人家卖遥控器的,还能拿到你的飞机啊。

网友:
富斯售后不错了,我AT9失控报废了一个机架,还有一个摄像头,人家根本没有谈过赔偿的问题,还怪你飞控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使用这款遥控器,这个距离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价格在那里明摆着的。再说失控返航的设置本来就是要自己设置,你没有设置造成的损失 厂家还愿意给出的这个补偿算是不错了。

网友:
除非你找实验室去评估遥控器是否有故障,否则厂家是不会认同你的建解的。
你再气也好,也不用重覆发帖吧?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那只是回传没有了信号了。还有就是失控保护是需要自己设置的。

网友:
我也是醉了,两架飞机价值3200,你用富斯i6。

i6本来就是低端控,你让一个200块钱的控负责你2000块钱的东西是不是想太多了。

多少钱的东西干多少钱的事,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都不懂

网友A:
0.不排除遥控器或者接收机有问题,楼主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第三方权威机构做一下检测。

1.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不同的飞控失控保护设置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你说的油门降到最低值,就算APM PIX也不对的,正常情况油门最低一般是在1000ms左右,APM PIX的油门失控保护值是要降到比正常输出的最低值还低的一个值,比如低于975ms,同时MP地面站要打开失控保护。遥控器厂家不可能都是按照APM PIX的参数来出厂就设置好油门失控保护值的,因为如果这样子设置用了APM PIX以外的飞控,如果失控油门立马最低,机器就马上掉下来。遥控器厂家没办法知道每个买家用的是什么飞控,是不是使用了飞控,比如固定翼不用飞控玩的人也不少,所以出厂都是不做设置,要买家自行根据飞控的说明书进行设置。

2.遥控器的地面拉锯,中间最好不要有障碍物,看你的视频里面是隔开了一个货车。正常情况没有阻挡的话地面拉锯300-400米是没问题的。

3.双天线的接收机,一般来说两根天线要垂直90度放置,这样子的效果最好。单天线的接收机,最好垂直放置比较好。

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0.不排除遥控器或者接收机有问题,楼主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第三方权威机构做一下检测。

1.遥控器的失控保 ...

果然好专业啊

网友:
我很同意10楼的见解和建议,如果你怀疑富斯的遥控有问题,可以拿去第三方检测;同时也希望你分析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富斯的遥控,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所以不太建议用“垃圾”这样的文字来形容        个人见解,谢谢!!

网友:
富斯、迈克简直就是国产的良心,目视范围内基本上不会出现失控,我只有在强干扰下出现过失控,但是调整天线角度后马上就好了,楼主先找一下自己的原因。

网友:
futaba都会失控,何况福斯!重要的是自己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保护要自己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不排除遥控器或者接收机有问题,楼主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第三方权威机构做一下检测。

1.遥控器的失控保 ...

晋老果然不一样

网友:
失控保护自己设置,楼主不要因为自己不懂就乱甩锅

网友:
自组还是不要玩了,去买成品大疆,到手玩

网友:
遥控器失控很正常,关键是失控没返航,就是你的问题了,为什么地面站不关控检查osd是什么模式呢。一切飞机都要做好全面检查。

网友:
多向前辈学习基本航模常识  ~~

网友:
我觉得富斯的做工要比乐迪好,别人遥控器是双天线的

网友:
富斯给你这样处理已经是行业良心了啊!难道你不知道失控保护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嘛?指望着接收机能在是空的时候给你自主把飞机开回来?

网友:
是的 已经够让步了

网友:
快成了祥林嫂了。。。

网友:
我的i6已经用了3年,加了个内置功放!成了神控,一直在用,只要是轻便手感好。黑白D10都有,唯i6情有独钟!

网友:
跟大神学做了一个ppm接收,玩空心杯都没问题

网友:
比较专业呀!3200的飞机你尽然用富斯i6这样的地段遥控

网友:
我觉得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
富斯的人,目光短浅。要多多发帖声讨他!

网友:
同意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8-09-29):
我第一次听说接收机出厂就应该设置好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