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烧写HEX遇到问题的看这里

楼主(2017-09-05):
有些人用Xloader烧写HEX出现了问题,现在重新传一个新的下载软件,以及提醒事项!!
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v9OYyH 密码:4uid
软件配置图如下
首先确定下载模块接线,tx rx交叉,VCC GND DTR接上,芯片CP2102  CH340都可以
确定端口号COM正确,选择板子类型arduino mini
切记HEX文件的路径一定要纯英文!!!

然后点击 Upload

网友:
码住先,哈哈哈

网友A:
CH340G的 话。要从芯片上DTR飞一根线出来。接ARDUNIO的DTR

网友:
吸引我进来的不是帖子的主题,而是那些可爱的图形。

网友:
留着 备用,准备做变焦

网友:
好心人啊,谢谢了!

楼主:
选择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340G的 话。要从芯片上DTR飞一根线出来。接ARDUNIO的DTR

你好,
CH340G的DTR在哪里呀,一直没找到,网上也没找到资料

网友B:
大神 你好,昨天晚上给摄像头通电测试一切正常,今天开始烧录程序到mimi板里,但是我用的
CH340G  USB,这个板没有DTR接口,我尝试只链接GND  VCC  TX RX这4个接口,然而电脑显示找不到,也烧录不了程序进去,是否一定要接上DTR口,那大神知道 CH340的 DTR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你好,昨天晚上给摄像头通电测试一切正常,今天开始烧录程序到mimi板里,但是我用的
CH340G  USB,这 ...

没有dtr去找一下ch340的针脚图,飞线出来一个

网友B:
你好 烧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先出现这些:Start uploading
................

avrdude.exe: Version 5.11, compiled on Sep  2 2011 at 19:38:36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Copyright (c) 2007-2009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avrtool\\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4
             Using Programmer              : arduino
             Overriding Baud Rate          : 57600
             AVR Part                      : ATMEGA328P
             Chip Erase delay              : 9000 us
             PAGEL                         : PD7
             BS2                           : PC2
             RESET disposition             : dedicated
             RETRY pulse                   : SCK
             serial program mode           : yes
             parallel program mode         : yes
             Timeout                       : 200
             StabDelay                     : 100
             CmdexeDelay                   : 25
             SyncLoops                     : 32
             ByteDelay                     : 0
             PollIndex                     : 3
             PollValue                     : 0x53
             Memory Detail                 :

                                      Block Poll               Page                       Polled
               Memory Type Mode Delay Size  Indx Paged  Size   Size #Pages MinW  MaxW   ReadBack
               ----------- ---- ----- ----- ---- ------ ------ ---- ------ ----- ----- ---------
               eeprom        65    20     4    0 no       1024    4      0  3600  3600 0xff 0xff
               flash         65     6   128    0 yes     32768  128    256  4500  4500 0xff 0xff
               lfuse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hfuse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efuse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lock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calibration    0     0     0    0 no          1    0      0     0     0 0x00 0x00
               signature      0     0     0    0 no          3    0      0     0     0 0x00 0x00

             Programmer Type : Arduino
             Description     : Arduino
             Hardware Version: 2
             Firmware Version: 1.16
             Vtarget         : 0.0 V
             Varef           : 0.0 V
             Oscillator      : Off
             SCK period      : 0.1 us

avrdude.ex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100% 0.00s

avrdude.exe: Device signature = 0x1e950f
avrdude.exe: reading input file "D:\\HX"
avrdude.exe: can't open input file D:\\HX: Permission denied
avrdude.exe: read from file 'D:\\HX' failed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Upload FAILED:(

网友:
现在从340里引出了DTR出来,还是依然无法烧录程序进去,大神能否QQ指导下。QQ4436149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烧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先出现这些:Start uploading
................

首先文件路径必须纯英文,端口号要正确,型号选择pro mini  16m 328p那个

网友B:
再次烧录出现了这些:Start uploading
...............................................................................................................

avrdude.exe: Version 5.11, compiled on Sep  2 2011 at 19:38:36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Copyright (c) 2007-2009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avrtool\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4
             Using Programmer              : arduino
             Overriding Baud Rate          : 19200
avrdude.ex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Upload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烧录出现了这些:Start uploading
................................................................ ...

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试试

网友:
楼主能否加下我QQ,远程协助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试试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也还是不行,楼主能否加下我QQ远程协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CH340G的DTR在哪里呀,一直没找到,网上也没找到资料

你找GH340引脚定义

网友:
楼主 程序烧不进去呀

网友B:
楼主 一直不行啊,显示无法打开文件,权限被拒绝:Start uploading
................

avrdude.exe: Version 5.11, compiled on Sep  2 2011 at 19:38:36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Copyright (c) 2007-2009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avrtool\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4
             Using Programmer              : arduino
             Overriding Baud Rate          : 57600
             AVR Part                      : ATMEGA328P
             Chip Erase delay              : 9000 us
             PAGEL                         : PD7
             BS2                           : PC2
             RESET disposition             : dedicated
             RETRY pulse                   : SCK
             serial program mode           : yes
             parallel program mode         : yes
             Timeout                       : 200
             StabDelay                     : 100
             CmdexeDelay                   : 25
             SyncLoops                     : 32
             ByteDelay                     : 0
             PollIndex                     : 3
             PollValue                     : 0x53
             Memory Detail                 :

                                      Block Poll               Page                       Polled
               Memory Type Mode Delay Size  Indx Paged  Size   Size #Pages MinW  MaxW   ReadBack
               ----------- ---- ----- ----- ---- ------ ------ ---- ------ ----- ----- ---------
               eeprom        65    20     4    0 no       1024    4      0  3600  3600 0xff 0xff
               flash         65     6   128    0 yes     32768  128    256  4500  4500 0xff 0xff
               lfuse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hfuse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efuse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lock           0     0     0    0 no          1    0      0  4500  4500 0x00 0x00
               calibration    0     0     0    0 no          1    0      0     0     0 0x00 0x00
               signature      0     0     0    0 no          3    0      0     0     0 0x00 0x00

             Programmer Type : Arduino
             Description     : Arduino
             Hardware Version: 2
             Firmware Version: 1.16
             Vtarget         : 0.0 V
             Varef           : 0.0 V
             Oscillator      : Off
             SCK period      : 0.1 us

avrdude.ex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100% 0.00s

avrdude.exe: Device signature = 0x1e950f
avrdude.exe: reading inpu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wm"
avrdude.exe: can't open inpu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wm: Permission denied
avrdude.exe: read from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wm' failed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Upload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一直不行啊,显示无法打开文件,权限被拒绝:Start uploading
................

建议换一台电脑试一下,你现在电脑什么系统,是不是文件被360禁止权限的时候你没注意给阻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换一台电脑试一下,你现在电脑什么系统,是不是文件被360禁止权限的时候你没注意给阻止了

换电脑试了 还是一样,就好像你提供的程序我们是没有权限烧录的,退出了360依然如此,在360里 也没看到有阻止这个文件的记录

网友:
有试过的朋友,出来讨论下呢,有几个成功的,我现在联系的几个人 暂时没有一个成功的

网友:
请问 烧录成功后显示什么??

网友(2017-10-22):
谢谢楼主烧写成功,不过大疆悟2GPS 还是连不上 pix又能连 不知为什么

网友(2018-11-14):
帖子一定要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