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有人用佩恩控打 log 吗?

楼主(2017-09-05):
如果要在佩恩控 调试打log,就必须用更大容量单片机,成本就要增加。
大家用佩恩控打 log吗? 如果没有,不提供打 log 接口

(一般来说,普通用户用不上;  研发的用户才用得上, 打log 一般是 佩恩控 进行 二次开发)

网友A:
大佬,快一点出高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快一点出高级控

高级控只有换stm32,   atmel pin, 内存 都不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级控只有换stm32,   atmel pin, 内存 都不够用

不急啦!你慢慢搞,反正我预订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急啦!你慢慢搞,反正我预订一台

那先多谢支持了!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遥控设计的大致思路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