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7-09-07):
我的是艾斯特的299充电器,大家都是给4S   1500   70C需要用多少A充电?有朋友说8A????到底多少呢?对电池好

楼主:
1cz是多少 A?

网友:
4-6A,看情况

网友:
1500毫安充电要1.5A充电对电池好

网友:
比如1500ma的电池,1c就是1500ma,2c就是3000ma,电池充电一般是5c以内,正常想快点冲完可以3c、4c这样,充电电流不会太大程度的影响电池寿命性能等,只要别过充过放就好

网友:
看使用情况

网友:
正常穿越机电池都是可以5c充电的,如果1500mah的电池5c就是7.5a
你按5-6a冲就可以,用q6充电的话基本上6-8分钟可以充满

网友:
1.5A 充电,比较长寿,等的时间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