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ko飞控塔求助

楼主(2017-09-07):
咸鱼上边入了个二手piko飞控塔,但是找不到驱动,连接不了电脑调参,哪位大神可以给一个piko的使用教程,或者是一个STM32 Virtual COM Port
驱动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神啦!!!!!!!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也不知道是楼主求助,还是飞控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是楼主求助,还是飞控求助。

是楼主的飞控求助。。。其实下载个驱动精灵补齐驱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楼主的飞控求助。。。其实下载个驱动精灵补齐驱动就行了。

主语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