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Plane(VTOL)RTL返航模式

楼主(2017-09-08):
关于返航模式

QuadPlane(VTOL)可以有多种返航模式:

  • 以固定翼形式降落到返航点。
  • 以多旋翼形式飞到返航点,然后垂直降落。
  • 固定翼形式飞行,直到靠近返回点,然后切换到垂直起落并垂直着陆。

固定翼RTL

RTL模式的默认行为与固定翼相同

  • 它将返回起飞点,并围绕这一点在空中盘旋准备回场。
  • 除非飞机低于Q_ASSIST_SPEED参数中定义的空速,否则不会使用VTOL电机。
  • 飞机盘旋的高度将是集会点的ALT_HOLD_RTL参数中设置的高度。

VTOL RTL(QRTL)

如果你想要以多旋翼形式返航,那么你可以使用QRTL飞行模式

  • 该飞行模式将转换到垂直起降飞行,然后以Q_RTL_ALT参数设置的高度和Q_WP_SPEED参数设置的速度朝返航点飞行。
  • 一旦到达返航点,飞机将开始垂直下降到地面着陆。初始下降速度由Q_WP_SPEED_DN参数设置。
  • 一旦飞机达到Q_LAND_FINAL_ALT参数设置的返航高度, 则下降速度将更改为最后着陆阶段的Q_LAND_SPEED参数设置的下降速度。
  • 在最后着陆阶段,飞机检测到已经着陆,VTOL电机就被停止。

混合RTL

  • 在QuadPlane中,RTL的最终选择是作为固定翼飞机飞行,直到它接近返航点为止,此时它将切换到如上所述的VTOL RTL模式。要启用此类型的混合RTL模式,您需要将Q_RTL_MODE参数设置为1。
  • 在混合式RTL的固定翼部分中针对的初始高度与固定翼RTL相同。您应该适当设置ALT_HOLD_RTL参数的返航高度,以确保飞机到达合理的高度进行垂直着陆。大约15米的着陆高度对许多QuadPlane都有好处,这应该大于或等于 Q_RTL_ALT参数的值。
  • 从飞机从固定翼切换到垂直起落飞行的返回点的距离使用RTL_RADIUS参数设置,或者如果未设置,则使用WP_LOITER_RAD参数。然后飞机接近返回点时会减速,飞行到Q_RTL_ALT设定的高度。
  • 一旦飞到返航点,飞机开始下降并着陆,正如上述VTOL RTL模式所述。

网友A:
很高深的返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深的返航模式

搞一个垂直起降飞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一个垂直起降飞飞

暂时用不到嘛 老哥你来搞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用不到嘛 老哥你来搞撒

会的会搞的

网友:
这是高手的玩法。根本上不同于多旋翼和固定翼,也是各国竞相研究的课题。

网友(2017-10-30):
谢谢分享!正在准备用这方面的知识与技术储备和学习,太好了,帮助很大,再次感谢!

网友:
rtl_radius这个参数是负责什么的?先固定翼返航,再垂直降落,这个用改吗?

网友(2022-06-26):
搞一个垂直起降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