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APM固件是不是支持垂直起降机型,有没有操作过的...

楼主(2017-09-07):
有没有用pixhawk2.1玩过的模友,谈谈经验效果如何。

网友:
当然支持VTOL飞机,倾转也可以支持的!pixhawk2.1使用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不会出现一个Bad AHRS而无法解锁,加热和减震的三余度IMU也非常强大,北方冬天不会担心有无法启动的问题!

网友:
我用pixhawk在固定翼,多轴,VTOL飞机,倾转飞机上都完美运行。台湾的制造工艺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完全原装进口的电子元件也保障了产品对固件的兼容性。

网友:
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
旧的pixhawk 用到arducopter plane 淘汰为止
现在软件还在更新 觉得换新硬件没太大意义
Bad ahrs 我照样飞的好好的

最老的APM 我还在固定翼上飞 丢了不心疼

网友:
你可以加VTOL的QQ群,那里面的专家比较多。

网友:
不错不错。等pix2到货了

网友(2019-04-19):
复合翼用PIX可以不